华硕K42 适配器不开机 电池能开机 急

楼主(2014-11-08):
兄弟们有谁碰到过华硕K42JR 4.1 用适配器开不了机 电池能开机 开机都正常。用电池开机正常时一接适配器就断电了。不装3.3V电池能自动开机。可有哪位大神处理过这样的机子出来指点一下。我在线等待着。。。。。。。。。

搞定。。是待机上的那个小三极管坏了。为什么那三极管拆了会开不了机呢,开始我拆掉(没换一个试试)测了一下故障还是一样的 所以就没往这块看了。我记得其它机型拆了只是盖机不会待机。不会不触发的啊  我是菜鸟

网友A:
明显是切换电路有问题,,,一般是隔离场管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切换电路有问题,,,一般是隔离场管问题吧

你有修过这问题吗

网友:
切换电路部分吧

网友:
看下EC检测信号有不

网友:
这个没有通病,看样子是桥那边的问题,不插小电池可以自动上电,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
把充电芯片换了 直接秒杀  直接秒杀

网友C:
这个不用纠结了  就两个电路的问题  保护隔离和AC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用纠结了  就两个电路的问题  保护隔离和AC检测

我都不知道保护隔离在什么位置

网友D:
你是指不装CMOS电池时,用适配器也能开机?

网友:
公共点电压查下

网友:
顺着电路图查 适配器的线路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指不装CMOS电池时,用适配器也能开机?

不装CMOS电池可以自动开机 关机后就开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修过这问题吗

这种问题都没修过,,,还能做维修???做维修7年了,没有修到100台,也有50台这样的故障了,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除了问题吧,楼主解决问题后说下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  检查隔离管

网友:
什么这保护,那隔离的,你们就直接说换什么什么就行了,比如充电芯片什么的

网友:
街适配器有没有VCC?看看过了保护隔离没

网友:
ACIN测一下

网友:
隔离保护,秒了么,楼主

网友:
用适配器的时候待机有没有。或者有没有偏大什么的

网友:
众说纷纭听谁的!!!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重点查充电电路

网友E:
这个管的作用是,楼主怎么找到是它问题的
kf900
这管子是待机用的
详情

网友:
手上有个机器,用电池一切正常,用适配器的话,过LOGO就重启,不 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华硕的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管的作用是,楼主怎么找到是它问题的
这管子是待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