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vb开机锁了,求BIOS

楼主(2014-11-08):
华硕的K550VB笔记本,被设置了administrator password status密码,通电开机后出现一个密码对话框,要求输入,密码掉了,进不去。官网下载了一上6M的BIOS程序,刷到25Q64里面后出现不开机,将原8M的BACKUP刷进去可开机,但挡密码这里。求一个机子上BACKUP和程序。

网友:
BIOS贝份程序会被杀毒软件当病毒给杀了,所以要进PE里贝份。我用这个已经贝份过很多BIOS。能正常使用。

网友:
教一下怎么进PE备份BIOS,是用什么软件的

网友:
BIOS_Backup_TooKit.rar这个就可以,先解压文件,进PE后4打开里面的程序文件就可以读出BIOS了,旁边有一个备份按键,点一下就可以备份BIOS程序了。这个本子的BIOS找到了。刷机后正常了。

网友:
这个很容易  用一次就会

网友(2014-12-16):
解锁的BIOS程序是在站内下载的,现在上转给有用的人。笔记本上标的是华硕K550vb,但主板上标的是ASUS_X550VB。用X550VB找到了对应的BIOS程序,先谢谢无私提供程序的兄弟。

网友:
看内存上的绿色型号,下载对应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