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845主板不稳定维修

楼主(2014-11-08):
型号:I845GVM
故障:装完系统重起是挡代码到不跑码再到无复位。
现状:已修复。
    店里面翻出来的一块老主板,师傅让装个系统测试下。
接上硬盘键盘之后开机触发挡内存,装内存插下好,进PE,装机正常装完,自动重启时诊断卡代码跑两下挡住了,还是没过内存?再擦擦内存再开机试试,还是一样!换个插槽再试试,还是一样!换个内存试试,还是一样!悲剧了……,点复位,重起跑了一个码,再点复位,多跑了几个码,又卡住了……点了几次复位后,再点复位居然没反应?关机再触发,不跑码?复位灯常亮?欲哭无泪啊,故障居然扩大化了!!
先上张主板图片:

点复位针没反应,那就测下复位针的电压呗,一测只有2.2V,明显不对,肯定是有地方把它给拉低了。再打下值1000多一点,应该正常。从开关针开始跑线,跑到以下地方,如图:

断开0欧电阻后,复位针无穷大,电阻一端电压还是2.2V,不知是否直接进桥了,先不急着下结论,复位针应该是有上拉电阻的,再次跑线,周边未找到与之相连的元件。看来只能扫全板了,扫到了电阻R103,如下图:

R103另一端与时钟芯片23脚相连,23脚为时钟的复位脚,测得时钟复位脚也只有2.2V,如图:

难道是时钟芯片把电压拉低了,测得R103阻值正常,断开R103后,时钟芯片23脚复位无电压,复位针还是2.2V,看来不是此处的问题,电阻焊回去,再次跑线,测到R103还连到了电阻R287右端,左端连到了电容C341,电容另一端接地,R287左端还连到了R286R286另一端连到了MOSQ12G极。

跑到了此处,打值没有明显短路,电阻都没有直接接地的,先把电容C341拆掉,再次上电测量,跑码了,测下复位针电压5V正常了,时钟芯片23PIN 3.3V正常了,插上硬盘,键盘,开机直接进入系统桌面,发张进入桌面图片:

到此此机修复。
各位大神,发贴不容易,有分的加点分鼓励鼓励呗!

网友:
进步神速,这种板子在工业设备上用的时候,价格比较贵。

网友:
大神你好够仔细

网友:
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啊

网友A:
跑线技术不错,这个C341电容应是起到信号电压滤波输出作用的。

网友B:
向楼主这种水平努力

网友A:
有没跑线的图纸可以提供参考下吗?

网友C:
可以的,跑了一次开机电路,永久都会记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跑线的图纸可以提供参考下吗?

主板大部分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向楼主这种水平努力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全靠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线技术不错,这个C341电容应是起到信号电压滤波输出作用的。

是的,滤波作用

网友:
学习了,线跑得好

网友D:
主板氧化这样 估计维修好都用不久的啊

网友E:
功夫不是一天两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氧化这样 估计维修好都用不久的啊

那里氧化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功夫不是一天两天啊

日积月累功夫自然成

网友A:
感觉最好找个相通参数的电容装上才行,不然会影响复位针电压工作的平稳性。

网友A:
这里MOS管Q12是不是起到开关控制时钟的复位脚工作高低电平状态变化呢?

网友E:
首先看到主板目测一下,上面脏不脏,有没有水剂。氧化,这个是重点,避免走弯路

网友E:
像这种电容只要一个脚接地的,滤波用,。主板上面很多不放心可以补一个,不补影响不大,才几个PF而已

网友:
罗师兄在黄老师那里学到了不少高招啊,真是羡慕你。。。

网友F:
我还以为是时钟拉低呢,不过楼主跑线利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像这种电容只要一个脚接地的,滤波用,。主板上面很多不放心可以补一个,不补影响不大,才几个PF而已

不过还是补一下好,厂是会省料的,如果没用人家加这个电容不是要多成本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以为是时钟拉低呢,不过楼主跑线利害

用刷子扫全板很快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感觉最好找个相通参数的电容装上才行,不然会影响复位针电压工作的平稳性。

找相通参数的比较难找了,这种不补没什么关系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里MOS管Q12是不是起到开关控制时钟的复位脚工作高低电平状态变化呢?

不知道了,没有具体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看到主板目测一下,上面脏不脏,有没有水剂。氧化,这个是重点,避免走弯路

拿到手上必须得先扫一遍全板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跑了一次开机电路,永久都会记得的。

我都不知道跑了多少次了。。。还是记不得。。。

网友H:
楼主修的很仔细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修的很仔细 赞一个

感谢你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相通参数的比较难找了,这种不补没什么关系

没有补也没关系,这个电容漏电的话,一般两端会相通即阻值会表现为对地短路为OO和几十欧姆的检测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了,没有具体测

这里时钟芯片复位脚工作电压变化应该是与相连复位针同步的。

网友:
跑线跑得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以为是时钟拉低呢,不过楼主跑线利害

时钟芯片拉低也会造成复位针电压偏低,这里23脚应该是复位信号接收引脚。

网友:
跑线路技术很好……

网友:
想知道楼主维修功力达到这个高度  搞维修多久了

网友:
估计漏电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时钟芯片复位脚工作电压变化应该是与相连复位针同步的。

被拉低时与复位针电压一样

网友:
是的,漏电拉低的

网友I:
这就是功夫,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就是功夫,扎实。

刷子跑线挺快的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高手在人间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跑线技术不错,这个C341电容应是起到信号电压滤波输出作用的。

这不叫滤波电容,是抗干拢或防自激电容。

网友:
复位这么低怎么能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这不叫滤波电容,是抗干拢或防自激电容。

谢谢解答,我说的滤波电容一般用于供电电路比较多,你说的抗干拢或防自激电容是应用于信号发生电路进行工作的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谢谢解答,我说的滤波电容一般用于供电电路比较多,你说的抗干拢或防自激电容是应用于信号发生电路进行工 ...

你理解的很正确!我打字打错了,是抗干扰,不是抗干拢~!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你理解的很正确!我打字打错了,是抗干扰,不是抗干拢~!

自激电容一般应用于开关三极管组成的震荡电路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激电容一般应用于开关三极管组成的震荡电路也有。

三极管等振荡电路中需要正反馈量足够时才能产生振荡,其中参与正反馈的电容叫正反馈电容。而一些弱小信号传输过程中,则要避免各信号间相互作用产生的寄生振荡现象,加入的电容叫防自激电容。电容在这两种电路中起着各不相同的作用,所以不能混淆!

网友:
845 都是十年以前的老主板,不过这芯片就是当年INTER 的骄傲。

网友:
这种老板子,我很早都不修了,不过还是佩服楼主的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跑电路功底扎实,是我辈学习的榜样。

网友:
谢谢楼主这么细是讲解,希望自己学完也能达到跑线的水平

网友:
845老东西,拿了锻炼意志力不错

网友:
楼主的技术果然是好啊。。。。跑线我不怎么精、、

网友K:
第二张图片 应该是0Ω电阻连接到了R143不是R103

网友:
引用 网友K:
第二张图片 应该是0Ω电阻连接到了R143不是R103

这里R143可能是MOS管Q12G级电压工作控制启动电阻。

网友L:
呵呵~~不错哦~~楼主跑线的技术还是过关的~~厉害~~能找到故障点就好了~~这种漏电确实不好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呵呵~~不错哦~~楼主跑线的技术还是过关的~~厉害~~能找到故障点就好了~~这种漏电确实不好修啊~

电容漏电一般本身正级电压输出值会偏低,这里C341输出可能是5V左右正常。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电容漏电一般本身正级电压输出值会偏低,这里C341输出可能是5V左右正常。

晕哦··~~~这个怎么说呢~~~正常的,为什么去掉它就好了呢~~

网友:
C341输出可能是5V左右正常

网友:
不错 有耐心 技术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L:
晕哦··~~~这个怎么说呢~~~正常的,为什么去掉它就好了呢~~

去掉它复位针电压没有经过这个电容滤波输出了,当然就正常了。

网友:
这跑线要点功夫啊

网友:
好老的板子,没有人要了啊,不过技术真是不错

网友:
楼主跑线路如火纯青啊!有什么捷径吗?望指导一二。

网友:
是不是查了图纸的?很费劲的,这样的主板

网友:
这种故障太考验人的耐性和经验了

网友M:
楼主跑线的技术还是过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跑线的技术还是过关的~

跑线用刷子很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