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43S 加电无显 求助

楼主(2014-11-08):
ASUS N43S 加电无显 按开机键电流到1.28 或1.55 左右 没自检

网友:
我看先刷下bios再说

网友:
有示波器测下BIOS,不行在刷BIOS吧

网友:
电压出来完没哦

网友:
果然是BIOS 亮了 送上BIOS

华硕N43S N43SN独显8显存HM65板号N43SL REV.2.0.zip

网友:
修好了就好

网友:
时通病? 直接刷都可以

网友:
有示波器应该好修,没有只能测测供电,刷一下BIOS,重植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