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开机0.7反复重启不亮,无CPU供电

楼主(2014-11-08):
联想U410独显主板DAOLZ8MB8E0 ,开机0.7反复重启不亮,无CPU供电,解决方案是:刷南桥BIOS解决U30 ,附件随后

DAOLZ8MB8E0 PCH.zip

网友:
我的是无集显供电,刷个试试!

网友:
我的是无集显供电,刷个试试

网友:
刷个试试 刷了好了。但是亮机很慢

网友(2014-12-09):
谢谢   刷了好了

网友:
为什么按开关到亮机要30秒时间

网友:
开机慢BIOS  问题  从新刷个BIOS  OK

网友:
非常感谢,正需要

网友:
现在手里正好有台 时亮时不亮的

网友:
经测试 不显示 黑屏时 CPU 供电少一组  显示时是0.45

网友:
一会去刷下试式看  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手上有一台放了一个月都不敢下手,这下可以下手了。时亮时不亮,有时候还掉电,看电流应该是不过内存,集显电压0.45V不出来

网友(2015-01-11):
刷上真的亮机了,我这台也是开机慢。

网友:
我刷上也是开机慢!

网友(2015-03-11):
好呀 好呀 好呀

网友(2015-04-17):
楼主  为什么我刷了你的BIOS之后 第一次能亮机  重启后不亮啊,还是原故障

网友(2017-07-26):
同样的问题,下来试试看能否亮机

网友(2018-04-09):
我刷了没好,开机0.15直接掉电  没有重启,某宝买了一个刷机0.6不良屏,原机重启10次左右亮屏

网友(2020-04-02):
谢谢楼主,我刷了十多个不亮机,刷了你的后就亮机了,

网友(2021-01-01):
这机器还有南桥毛病吧 无刷了很多不好使 后来换南桥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