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CER 型号;M9WRD5 压敏电阻10d471k 炸了,用那种可以替换???

楼主(2014-11-08):
ACER 型号;M9WRD5  压敏电阻10d471k 炸了,用那种可以替换???是不是要原装同型号的才可以。

网友:
我找个8D-13的代换行不行,我怕炸掉。

网友:
直接拆了不装。

网友:
电源板上的。我也不装干过。但你还是查一下后有没有短路。那东西炸了,一般都有短。

网友:
没有短路,可以不装是吧,我没干过,还是第一次。

网友A:
10D471K   AC耐压300 DC耐压385 --> 压敏电阻  目的: 抗雷击   并连用

8D-13 --->规格看起来像NTC 串连用   跟 压敏电阻是 不同的东西     会不会找错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D471K   AC耐压300 DC耐压385 --> 压敏电阻  目的: 抗雷击   并连用

8D-13 --->规格看起来像NTC 串连 ...

谢谢你的提醒,我查了下8D-13是热敏电阻跟10D471压敏电阻是不一样的,我找错了,心好没通电。

网友:
一直都不装

网友:
可以不装,一般是防止电压突然升高时烧后级,不是防短路的,防短是用f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