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70啥也没动收800大洋.提心吊胆过了半个多月了..

楼主(2014-11-08):
客户拿过来说.我这机器能修吗?很高端的.1W多块一台呢
尼玛..什么.联想竟然还有上W的机器.?
那过来一看.额..配置是不错哦.
最低价350.放着吧.查出问题了.如果坏了什么大件.打电话给你报价.
客户走后.测试.触发掉电.怀疑CPU供电没出.(时间太长.电流跳变忘记了)
打开D壳 上的散热小盖.取下散热器就能看到CPU供电电感了.一侧.有电压.
当时不知道咋想的.又装上CPU.点了一次...得..竟然触发---没掉电...直接亮机了.
难道是CPU接触问题??二话不说.扣除CPU.刷子洗板水在CPU针划拉了几下..装机
次次能亮机了.
当时就想着怎么报价了..觉得这么高端的机器.不报高一点对不起自己啊.
直接跟客户说 XX芯片烧了.800块....客户答应了.
测试了几天.都能次次亮机了.3天后取机拿走后..虽然钱是收了.但是一直提心吊胆.
.大家觉得.真是CPU接触问题么?

xsp1980 -5 你魄力真大。扣这点分毛毛雨。

网友A:
楼主这么说就不对了,重要是你解决了他的问题

网友:
这样才能挣钱啊!最起码咱有那个技术。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么说就不对了,重要是你解决了他的问题

怕没找到真正问题..
就像前几天一台奶牛nv40.触发掉电..
时不时能正常亮机..先按通病来换了电容..结果一直正常了..
结果没几天就返修了...仔细一查..原来是PG问题...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幸福的孩子800块钱就这样到手了我咋没捡到呢

网友:
楼主捡到大便宜了。

网友:
出问题再说呗

网友:
能搞到挣到钱就行,要不然大家学技术这么辛苦图什么,顶一个。

网友:
收了800块,什么问题都不怕了啊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这个钱收得心安理得,毕竟帮他解决了问题。你也真敢报价,估计被他那句,1W给启发了。如果个个同行都像你,不杀低价。那大家也不要修得辛苦。

网友:
这个没什么好担心的、记住客户永远比你还不懂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 可以理解 我遇到过

网友:
先收着。有问题肯定还是找你。你要不收着,下次就不一定找你了

网友:
幸福的维修人 不必担心 有钱人不在乎

网友B:
收了800就是万一有问题拿回来,换板也都有赚咯

网友:
SONY机器就会有这种问题,无解

网友C:
也许是保护了呢,放一下就好了。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收了800就是万一有问题拿回来,换板也都有赚咯

换板伤不起,这板过千.

网友:
静电,客人手背,你运气到=800

网友:
我也遇到过,开机无显示,拆一边装上好了,拿走收钱,后来回来,修的显卡呵呵

网友:
客户能接受就好

网友:
钱赚到手就可以了,坏了再说

网友:
这样算是拣了个便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板伤不起,这板过千.
不要这么贵吧?

网友:
顾客返修就说芯片换上去可能与机器存在不兼容,我再检修一下.......

网友:
从楼主的心态反映出我们维修人员良心还是有的!争了区区800元就提心吊胆的,比起那些贪污的强多了。表明咱们属于低层收入一族啊。可怜!可悲!

网友:
这个例子说明,知道机器的价格很重要。

网友:
这样的贴就要发出来了,免得让别人看到我们维修都是这样黑人的

网友:
应该就是接触不好造成的,遇到过一台SONY的掉电,拆开看CPU没锁紧

网友:
我好多机器不出发,都是电池插拔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一看就是牛B哄哄的客户,要我说,直接1800,换主板,哈哈

网友:
台式机接触过两台,不亮机,摘CPU的时候发现底座非常脏,清理之后安装亮机

网友:
呵呵,我还以为只有我这么做呢!

网友:
这个没什么好担心的

网友:
我以前也遇过一台这样的,没过多久就回来了

网友:
不错啊。。。现在难挣 了

网友:
楼主去当官肯定是个清官,你才收800手就发抖了,人家几个亿都镇定自若,哈哈哈

网友:
和捡钱一样

网友:
弱箬的问一句,y570是比y470大一号的机器吗?那玩意不值什么钱啊。。。。

网友:
楼主好运气啊    这机器应该是静电保护了

网友:
呵呵,我们这里过了保修期就不管了,看楼主是个人才啊

网友:
CPU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保护了呢,放一下就好了。呵呵

什么东西保护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