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C的主板大短路求助

楼主(2014-11-08):
现求助此机的图纸,望大侠帮助,5V公共点短路

网友:
这个板子不是很好修的。。

网友:
无图换板直接秒杀  直接秒杀

网友:
用烧机大法

网友A:
短路时最好整的吧 感觉时序还不好修

网友:
新机器码.。。

网友:
大短通常都会有元器件被烧坏的痕迹,比如电容烧破了,裂了,仔细看看,应该能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时最好整的吧 感觉时序还不好修

时序还好吧。不跑马没图纸的不好修啊

网友:
能测出短路的,基本都不用看图低的,烧吧

网友:
我倒,短路最好修的啦,烧起就走,烧挂啦,换版

网友:
短路 烧鸡大法

网友:
没有图纸和点位图 然后所有供电正常不跑马的板子才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