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电流1.05左右点不亮

楼主(2014-11-08):
显卡和北桥在热的情况下可以点亮,但冷机却点不亮,电流1.05左右,哪位大神修过,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   把显卡加热一下

网友:
换631显卡 或者丛植630吧

网友:
明显 显卡问题 啦   重植   或换新

网友:
没被修过就重做下被修过就换新的

网友:
貌似Y430是9600的显卡吧,不是8600的吧

网友A:
用风枪调到350度,在冷机的时候对其中一个加热啊,在桥的核心上转几圈大概几秒钟即可。然后试试那个亮了就对那个进行措施

网友:
重植一下基本都能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调到350度,在冷机的时候对其中一个加热啊,在桥的核心上转几圈大概几秒钟即可。然后试试那个亮了就 ...

最后还是重植或换

网友:
全加焊我就不信不好!!不好就换

网友:
加焊铁定不会好!

网友:
这个最低限度也要重植才行,显卡

网友:
重植一下不会返修的。。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重植啊  先排除虚焊问题

网友:
先加热一个 排除是哪个虚焊

网友:
虚焊了,用风枪加焊顶不了多久,要重植

网友:
个人觉得Y430应该和G430一样的毛病吧,应该是BIOS问题吧

网友:
恩!这个很明显是显卡问题呢!先加焊一下试试,不行就重新植珠,再不行就换改良显卡

网友:
这还要问

网友:
先加焊显卡,注意芯片的型号和品牌,很多芯片的加焊温度都不同,有些过高芯片就会坏,

网友:
需要更换把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重点查一下显卡与北桥之间的耦合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还是重植或换

呵呵  那个亮了就对那个进行修就行了。对于个人责任咯。重直球或者加焊即可啊。不用换。

网友:
搞的都头大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