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飞利浦 过一会儿白屏 完美的屠杀!!就限于小白!

楼主(2014-11-08):
     快到下班时间了,接到同行一个显示器,说是花屏。花屏大家都懂得 基本都是屏线松了。就放在一边 过了一会儿再搞,结果出乎意料。下面我们就进行屠杀!!!!
     开机是正常的。但是一插VGA线就白屏 但是能看到画面 画面很炫白。二话不说 直接干驱动板。现在的通用驱动板都很便宜。所以找了一个代换上去。
     说下有些英文代表的含义吧。ON/OFF=开启 在驱动板上面的含义就是开启高压板。ADJ或者是DIM=亮度调节。GND=地线。+5V=驱动板供电。
     都接上以后,MD不亮背光。卧槽。啥意思。本人一般都不接亮度调节。果断接上亮度调节。还是不开启背光。点根烟,把原来的驱动板接上。发现ON/OFF 和ADJ 这两个信号是3.3V。嘿嘿。发现问题了。通用驱动板是5V 那么问题来了。我换了很多驱动板。5V都可以开启高压板的背光 唯独这个不行。果断找个5V转换3.3V的管子 来开启背光。
     从原来的驱动板上面取了一个转换管。亮图给大家看下 这个管子是5V转3.3的  原来的高压板开启是3.3V才能开启。用这个管子 就是当驱动板输出5V给这个管子 这个管子立马转换为3.3V给高压板。当驱动板没输出5V的信号 那么这个管子就不转换了。 于是接上屏还是不亮。果断把亮度调节和开启接在一起。立马亮了。心中那个欢喜啊。接上按键板的线,装机收钱,
     觉得这个帖子能帮助不少菜鸟吧。没分啦。希望各位看帖的朋友 多加点分。加分是不会扣自己的分的。请大家给我动力,让我以后有信心继续发贴,然大家一起共同进步。再发个亮机的图片
    屠杀到此结束。希望大家能够学习。谢谢。

补充内容 (2014-12-16 10:28):
原驱动板没修。现在一个通用驱动板才20 所以节约时间 都改的 也请大家别回答同一个问题啦。谢谢

网友:
我来给你加点分鼓励鼓励...!

网友:
能力有限  只能加2分

网友:
还要换驱动板啊,原版修复不好吗

网友:
5V转换3.3V的管子 楼主这里直接可以找台式主板上的1117三端稳压器代替也可以,只要驱动板过来的5V电压工作电流不大就行。

网友:
嘛通用板嘛到飞利浦这避孕了还得加件

网友:
怎么不换一个ccd芯片先呢

网友:
给你加2分。。

网友:
这开启电压用两电阻分压也能做到。

网友:
细心成就你的钱袋

网友:
有的板不接ADJ信号不会亮背光,而且要3.3V很奇怪

网友A:
果断把亮度调节和开启接在一起^单独不亮,合在一起就亮,还要加管子转电压……感觉被你说的复杂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断把亮度调节和开启接在一起^单独不亮,合在一起就亮,还要加管子转电压……感觉被你说的复杂化了

不行。必须要3.3

网友:
这个很值得学习,修屏资料太少了,

网友:
第一个驱动板没有用吗?

网友:
改驱动板 ,  不错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太会想办法了,居然加三极管,哈哈

网友:
只要是通用驱动板就行?不用刷屏分辨率的?

网友B:
原板不能修复吗?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了,但是没有给他转换,没搞,,扔在那里,,明天得看看了,有开启电压5V但是背光很暗

网友:
5V的转换管怎么看 呵呵呵 菜鸟 还不会分析驱动板的三极管呢

网友C:
弱弱的问 一句,串一电阻行不

网友:
这个很值得学习,修屏资料太少了

网友:
学习无止境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 一句,串一电阻行不

还不如改个5转3的管子

网友:
搞的看起来像个鸟窝

网友:
我一般原版修复。

网友:
直接用屏供电3.3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
1117-33吗?

网友:
外科医生式的修复了

网友:
为啥要把亮度和开启接一起呢?这么说,他们两个都是用一个电压3.3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板不能修复吗?

第一浪费时间。第二:换芯片的价格也和换驱动板的价格差不多了 第三:我们做维修的显示器只是客观的东西 最主要的是要留更多的时间去研究笔记本。

网友:
楼主改线花了多长时间  这个情况 有没有是原来驱动板的电容滤波不量导致的!!!???

网友D:
亮度调节 和开启接一起 居然不行??

网友:
开启5v不行啊需要转3.3v的电,学习了

网友:
这个必须可以让我学习。。给楼主加分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亮度调节 和开启接一起 居然不行??

就是接在一起的啊  但是必须要3.3V才能开启 5V就不行

网友E:
5V转3,3V 1117 很热的哦 注意下

网友(2014-12-08):
引用 网友E:
5V转3,3V 1117 很热的哦 注意下

我没用1117

网友:
有耐心 有技术 谢谢分享

网友:
加管子是对的,曾经改灯的时候就是加了一个管子控制电流。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按键板怎么办?

网友:
 有理论实践一下就是快 .

网友F:
5v转3.3v 的管子是什么型号,麻烦说一下,谢谢。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你这么厉害你妈妈知道吗

网友:
好像也遇到过这种的故障,回去找找看,把它都修好

网友:
我遇到的是开机有时候白屏,白屏了关了电源,再开启就不会了 。。刷了bios也一样 郁闷死我了。。。

网友:
楼主赚钱太神速了

网友:
通用驱动板到换过蛮多了   但是这个么有碰到过   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5v转3.3v 的管子是什么型号,麻烦说一下,谢谢。

既然驱动板输出3.3V  那么驱动板上肯定有5转3的管子呗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
为了刷  积分

网友:
楼主太有办法了,加个5V转3V的搞定了。

网友:
做学徒一个月了,老板只让修显示器,还没到楼主的水平

网友:
白屏修着真好。

网友:
保存起来慢慢看

网友:
只能说 你强

网友:
很佩服这些该电路的  其实原版子不能修了吗

网友:
新显示器还没修过呢

网友:
这是改驱动板了么、?

网友:
高手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加个MOS管 嗯 不错 有想法

网友:
总感觉通用的驱动板装上不是很好用,清晰度不太好!

网友:
晕死咋给楼主加分

网友:
技术不错,有帮忙

网友:
要是能直接有转换3.3v的图看看就好了,新手学习了。。。。

网友:
楼主原装的驱动板是程序坏了吗?干嘛不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佩服楼主有耐心,技术真好!!

网友:
就用1117就可以啦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

网友:
以后修这个显示器的时候有用呀

网友:
我有一次直接给ADJ加上个5V就可以了,不过你这也很给力,加油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用2个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网友G:
还转来转去的麻烦   我一般直接屏5v 供电  做高压板的ON/OFF   多简单 你说呢

网友:
很好,加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转来转去的麻烦   我一般直接屏5v 供电  做高压板的ON/OFF   多简单 你说呢

都给你说了  高压开启只能3.3 5V开不启的  明白?

网友:
这样稳定吗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就可以了,越修越复杂

网友:
有些通用板接原装电源高压一体板,亮度不过

网友:
或许一开始就把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短接了也会亮,不用5V转3.3。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开启信号必须是3.3V,5V不行,这回了解了

网友(2015-01-07):
恭喜楼主 呵呵 钱赚到手 才是正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