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万能的迅维啊!求一个欧哲 OUZO E2261D 程序

楼主(2014-11-08):
    是北海惠科的 OUZO E2261D  G5678 显示器的程序,驱动板主控是TSUMU58NWHL-LF-1  屏的电路板上的型号是ht215f01-100   京东方的。。。找死了都找不到。郁闷找到一个OUZO P2261D的程序屏不一样 应该是MT215DW01 V.0 ,结果是256K的,我的是512K的,现在故障是 在显示 无信号的时候 背景颜色是泛绿的。插上主机也可以看到画面背景 有的地方泛绿竖条 并且闪动。。。附上图片  刷了2L发的程序,还是一样,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4-11-12 12:06):
靠。。换了整块驱动板好了。估计是驱动板主控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A:
你试下这个吧。这个是512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下这个吧。这个是512K的

谢谢,这程序能用,刷了也是可以亮,但就还是有绿色的浮点闪动。。。证明不是程序问题了,汗,已经上图了。

网友B:
一看就不是数据不对。
屏上电路不对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不是数据不对。
屏上电路不对拉了

屏前2个月试过。当时用的三星的一个机器试的,好像没发现这个问题。。。。屏上的主芯片已加焊了。。还是不行,感觉就是屏线没插好一样,但屏线接口都加焊了,屏线换过。。无语了。

网友:
这不会是程序问题

网友:
先换个评先来试试把

网友C:
换屏接口 一般加焊没有用 我都是直接换全新的接口 以前有台故障和你的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屏接口 一般加焊没有用 我都是直接换全新的接口 以前有台故障和你的差不多。

是屏上的接口还是驱动板的?你换的。

网友:
这个像是屏线的信号传输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屏上的接口还是驱动板的?你换的。

屏上面的接口 驱动板的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E:
动下屏线会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动下屏线会不会好?

不会好,动哪里都不会好。屏上的接口已经换了个,MD还是一样啊。难道是驱动板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上面的接口 驱动板的一般不容易坏

。。。。屏接口换了,还是一样,不会是驱动板的接口吧。,。我看着也是排线这方面的问题啊。

网友:
谁遇到过。。。。难道是驱动板主控或者屏的主控芯片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