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加电的T61

楼主(2014-11-08):
机器来的时候能亮,声音不正常,时断时续的,什么也没动换个硬盘做个系统看看能不能好排除下软件,刚换上还没做系统,下去去了个快递机器不亮了,真*脏话*想骂人,插电自动加电到0.84左右自己掉电自动再加电还是这个电流,关不了机,什么电压都正常,cpu的pg信号也出来了,但是系统时钟好像没起来,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测试两边没有压差,换了U23没用,但是机子不自动加电了,按开关可以加电,电流还是依旧上不去不跳变,想干南桥但是这种打胶额板子实在不想上bga,刚搞废一块Y510的显卡版,实在不知道修什么了U28也给换掉了,电流成0.4了,我去张脾气了,直接上bga换了南桥,我去电流还是0.4不对啊,把原来的U28又给换回去试试吧,不小心放在桌子上别什么东西碰了下一个脚变形了,搞了大半天才弄好,接上火,没上电池她自己上电了到0.8-0.9,掉电,在自动加电上去了开始跳变,赶紧接屏亮机,好了 ,闯的货总算收拾好了。

网友:
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这个自动加电的板子,电压都正常的板子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一顿换,这个板子应该是U23和南桥一起出问题了。

网友:
修机不容易啊

网友:
修机需谨慎呀 兄弟

网友A:
只能说装系统有风险 装前需谨慎(装系统最好让客户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装系统有风险 装前需谨慎(装系统最好让客户在)

小徒弟干的事情,没办法闯祸了必须得收拾啊,要是客户来就南桥坏了我直接就不修了,换板子,这种机器打胶头疼的很忙的也没时间折腾他

网友:
装系统有风险 千万别拉价

网友:
有图看舒服点,这样看有点那个了

网友:
接机需谨慎 维修有风险  呵呵

网友:
黑胶翘翘就好

网友:
亮机的机器,拆开修小问题有风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