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 板号:RC6F32064JH1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4-11-08):
请问HP431 板号:RC6F32064JH1 不出CPU供电 刷过BIOS换过供电芯片 换过PCH 换过NCP5911  NCP6131芯片加NCP5911   测得6131供电开启正常4PIN 5PIN 有数据波 NCP5911 1PIN SBT 5V 2PIN PWM 1.9V 3PIN EN 5V 4PIN VCC5.2V 5 6 7 8脚都无电压 5PIN 8PIN对地都在400多殴 有修到此问题的兄弟指导下 谢谢

网友:
换cpu了没

网友A:
查U1301的13脚与U之间的阻值是不是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U1301的13脚与U之间的阻值是不是0欧?

13#跟U的那个脚

网友:
没有 CPU电压可能好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图纸,我正在找呢?

网友B:
你拆掉上管打波形啊,看问题出在那一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拆掉上管打波形啊,看问题出在那一节

明天试下看

网友:
原来是和cq43一样

网友(2014-12-21):
楼主修好没  手里正好有一台一样 搞了两天 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