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映泰A880G+部份无复位,求思路

楼主(2014-11-08):
一块映泰A880G+ ,I/O,PCI,网卡芯片,CPU,复位正常。IDE,PCI-E,声卡芯片无复位,各路电压都正常,IDE,PCI-E,声卡芯片复位好像直接从南桥发的,求大神了

网友:
你去看看我维修到映泰的板子 估计对你有帮助 秒杀

网友:
查一查时钟芯片

网友:
那直接换南桥吧,不过我还是建议跑一下线,确认是不是桥发出的

网友A:
电压都有么》??我有个板子是电源IC的问题。。和103排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有么》??我有个板子是电源IC的问题。。和103排组。

电压全部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有么》??我有个板子是电源IC的问题。。和103排组。

电压全部正常的。不过CPU电压有点低才0。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