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9宽长城G96 诡异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4-11-08):
显示器在放电影开全屏的时候黑屏,指示灯闪,按键失灵,退出全屏显示正常。

网友A:
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吗?换显示器试了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吗?换显示器试了没啊

嗯,换过了,就这台有问题,换别的都没事!

网友:
正常使用没问题,小屏看电影也没事,只要开全屏 一会就犯病!

网友:
刷MCU解决

网友:
没遇过   你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B:
看电源稳定不?电容冒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源稳定不?电容冒了吗

适配器也换过了,还是犯病!

网友C:
这个你要确定是显示器还是主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要确定是显示器还是主机的问题

绝对是显示器的问题,换别就没问题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我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怪现象

网友:
直接查主板上的5V或3.3V,它们的负载不够了。

网友:
楼主最后解决了没

网友(2016-01-13):
全屏就闪?不全屏就没问题?奇了怪!

网友:
长城的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1.8V也有可能哦

网友:
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应该问题是驱动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