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了奇葩的问题 给客户修机子 竟然烧了自己的键盘

楼主(2014-11-08):
早上客户拿机子过来 说不能打字,于是键盘ps2接口的 鼠标是usb接口的 但发现居然不能使用,于是建议更换u口键盘,然后做了系统 ,在客户还未离开时候 发现键盘不能使用了。请懂的的给以说明。

网友A:
你这不算什么,客户拿来一台机前面板USB电源插反,烧了我32G U盘

网友:
那些比较老的机子  的USB线是一根一根插上去的  容易插错   烧USB设备  那是必然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插后面主板上的usb口。

网友:
才试机,插后面主板上的usb口更可靠。

网友:
我的也是正面摩纳猫腻弄啊bvb

网友:
我是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看来以后要小心 别烧我USB了。。

网友:
谢谢,言简意赅,可做维修教范

网友:
线接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算什么,客户拿来一台机前面板USB电源插反,烧了我32G U盘

, 看来下次别贪懒。。直接插主板后面才放心才安全。。。。。

网友:
是的前置USB线接反子,就烧了U盘。

网友:
呵呵      祝你好运 键盘应该没坏

网友:
后怕,搞过,还好我运气好,没插反。

网友:
以后得小心

网友:
不稀奇, 我给用户修本本,别的弄好了,触控板坏了。。。

网友:
USB就是电源,数据,数据,地,别把电源和地搞错了不就行了。

网友:
插后面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