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菜鸟,求助,两台飞利浦显示器故障,不知如何下手...

楼主(2014-11-08):
    两台飞利浦241E1SB/93显示器,其中一台出现花屏,之后被我拆开,清理了一下灰尘,然后装上,白屏。另外一台是好的,手贱拆开对换看到底是哪里坏了,之后安装上触摸开关不能加电,按自动调整指示灯会亮,但屏幕不亮。本人菜鸟,完全找不到是哪里出了问题。打算买驱动板来换,不知道行不行,求大侠,高手支招。感激不尽......

网友A:
白屏查下屏线或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查下屏线或屏供电

谢谢了,我拿去店里修了,不行拿回来砸了,手贱,好的都弄坏了

网友B:
快递卖给我吧   150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递卖给我吧   150一台

不修了,两台都坏了,一台显示屏上面电路板一颗元件爆了,不知道屏坏了没,另外一台白屏,估计是我拆坏了什么元件,这东西太矫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递卖给我吧   150一台

你有心买联系QQ851030307

网友C:
你是不是什么线没插好或者忘记插了???

网友D:
楼主这个是接地没接好,你仔细看看,能修好的

网友:
你不是搞废品销售的把?

去附近的维修店看看吧

网友:
可能是屏线接口处接触不良,找酒精擦擦试下。

网友:
接地没接好?

网友(2014-12-12):
楼主是搞维修的吗?

网友E:
维修的人最喜欢挑战坏的东西,把它修好当练手了

网友:
两台均修好,一台被我屏线插反了,一台显示屏上电路板一个管爆(上面是D3)了,换了一颗,然后再X宝上买了驱动板换上就OK了。本人不是专业维修人员,只是高中时候自学一段时间。

网友:
坏的那台,开机花屏,LOGO有点显示不出来的样子,拆开乱弄了之后白屏,换了一颗二极管和驱动板,故障解决。自己总结如下,只要不是人为把显示屏弄坏,元件损坏换了就OK。什么万用表,电路知识一点不懂,完全是靠运气弄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的人最喜欢挑战坏的东西,把它修好当练手了

不是,高中时候自学了一段时间的维修,在家里修坏电视,没学好。两台显示器我实在没法弄拿去店里(裸机拿去的),老板看了一下,没有修。他测试了一下也说是坏的,估计他也不怎么会修液晶的。于是我自己又拿回来了,放了很久才去弄了,没想到全部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什么线没插好或者忘记插了???

好的那台被我把屏线接口插反了

网友F:
有耐心加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是接地没接好,你仔细看看,能修好的

谢谢你吉言,两台都弄好了,现在决定好好的学一下维修方面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耐心加运气好。
谢谢,确实是耐心好,拿去店里,那个老板他会修CRT那种老电视,液晶他也不怎么会。于是拿回家放了好久,坏的那台昨晚才修好的......

网友:
还是被你捣鼓好了

网友:
第一台是驱动板或者排线有问题,问题不大。第二个估计是电源部分没有接好。

网友:
最大的可能就是屏线没插好或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