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5VM

楼主(2014-11-08):
版号 K55VM 插独立显卡版的   3代I5的   温度低时能显示  进BIOS  一会的功夫就死机   时间不走了  断电就不亮机了   PCH重植过 显卡 CPU座加焊过   用示波器看过各个电压 无杂波  现在没思路了  图纸也没有  有哪位大哥提供下图纸或者指导下小弟~

网友A:
CPU 绿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改成集显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绿波电容换了试试

我接过450UF的大电容试过  没用  而且我看过CPU供电波形  没问题

网友:
直接拔掉独显一样的 状况  死机

网友B:
测一下那个芯片有微短吧,现在天气冷了,应该不用考虑温度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那个芯片有微短吧,现在天气冷了,应该不用考虑温度了吧

微短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