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怎么打不开网页

楼主(2014-11-08):
我360浏览器打开其它网站正常,打开这个网站网页时很长时间打不开,点一下停止下载的×号就网页出来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打开首页打不开,还是某个帖子页面打不开 。能不能截个图发上来。或者把截图发给我们客服qq251255786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打开首页打不开,还是某个帖子页面打不开 。能不能截个图发上来。或者把截图发给我们客服qq2512557866

首页没问题,帖子打不开。

网友:
换一种显示模式

或重新刷网卡IP或换浏览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页没问题,帖子打不开。

你是不是开启广告屏蔽插件了,可以试着先清下浏览器缓存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开启广告屏蔽插件了,可以试着先清下浏览器缓存再试试。

我试了一下,还真是这个问题,谢谢啦。电脑有问题,找迅维。

网友:
又试还是不行。最后重装IE浏览器,貌似真正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