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这种奇怪的问题,惠普CQ41开机定时两小时重启!!!!!!

楼主(2014-11-08):
惠普CQ41开机定时两小时重启

系统重装过了几次还是这样

BIOS刷了好几个还是不行

定时两小时电脑重启了

求大神这是什么问题

第一遇到这种奇葩的情况

在线等---------

网友A:
有大电容吗,搞大电容吧

网友B:
定时重启?
先排除下外设 刷个bios试试

网友C:
标准两小时啊,会不会是有什么程序控制了

网友:
you那么准吗

网友D:
换个内存条,先试一下,然后温度压一下,显卡或桥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时重启?
先排除下外设 刷个bios试试

BIOS刷了还几个,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内存条,先试一下,然后温度压一下,显卡或桥的温度~~

温度没问题的,用鲁大师压力两小时,还是定时重启

网友:
就是这样,头都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准两小时啊,会不会是有什么程序控制了

一开始以为系统问题,可是重装了几个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大电容吗,搞大电容吧

没有,应该不是电压问题

网友E:
这么奇葩的问题?那么准?没遇到过啊,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F:
个人认为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奇葩的问题?那么准?没遇到过啊,楼主解决了没有。

没解决,最后还给客户,太奇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个人认为是桥的问题

换桥过了,还是不行,可能是某个电容漏电了

网友:
会不会是温控电路问题?

网友:
把温控去了,风扇改常转

网友:
还有这么妖的事?定时的啊

网友:
这种重启的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