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集成 不显示解决方法

楼主(2014-11-08):
dell n4010 HM57集成 板号是DAOUM8MB6EO.BIN 刷南桥BIOS资料包好

dell n4010 SB HM57集成DAOUM8MB6EO.rar

网友(2015-01-17):
真的假的,试下.

网友(2015-03-22):
正在搞这个问题  试试看

网友:
说一下开机电流多少啊,我的0。8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下来试试先

网友(2015-06-10):
下载下来试下,我的电流到1.3左右不显。

网友(2015-07-17):
我遇到一个 不触发的 搞了好几天了

网友(2015-09-26):
这是什么文件  下来怎是php各式啊?

网友:
你传错了吧  怎么可以这么不地道呢

网友(2017-04-02):
这是DAOUM8MB6EO的南桥bios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