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E1948sx过一会儿花屏,有拖影维修

楼主(2014-11-08):
屏号:LGM190MWW3
此液晶,过一会儿花屏,有好多线在闪。
移动鼠标,反应慢,有拖影。
初步判断,VGH,VGL之类的到屏断线。其实故障有时候都知道,关键是怎么飞线,那些点在哪里。
这个屏,在左下角,有7个小点,8个稍大一点的触点。
那么VGH,是在7个小点里第6个。
VGL是在7个小点里第7点,8个大点里的第1点和第5点,它们是相通的。
以后有谁修到可以参考上面飞线。
实测VGL电压,-6V~-7V跳变,偶尔还会跳到-1V,-2V。
看来是VGL电压不稳定引起,为了确定是不是线路不良引起的,测主板上的VGL的电压也不稳定。屏上的电压产生,大部分都一样,找了份相似的电路图
看VGL是如何产生的,如下:

那个是个PNP三极管,比较难找,我心想直连算了,然后一量B 极是12V,看来跟电路图一不样,实物是NPN三极管,从主板拆个个头大一点的芝麻管
换上去,再测VGL,很稳定的-12V。
装好机,测试正常

补充内容 (2014-11-9 10:34):
电路图是NPN三极管,没细看,还以为是PNP三极管。

网友:
看一看,我以后也会搞了。

网友:
修屏太费脑筋了,我就怕把逻辑板烧了

网友A:
这个电路图真看不明白怎么产生负压的。

网友:
这个与论坛本版教程是相同的原理和维修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图真看不明白怎么产生负压的。

U9 C3就是产生负压的。。自己慢慢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9 C3就是产生负压的。。自己慢慢分析。。

U3\C9吧 ?图中没有U9 C3。

网友:
引用 网友A:
U3\C9吧 ?图中没有U9 C3。

看错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