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硕X43S不触发

楼主(2014-11-08):
  • 插适配电流0.028,按开关电流变0.031.。。按键灯可以亮。 貌似是可以触发 。  吧机子拆开。测试 3.5v 电感都正常。 然后测试内存电感无电压。找到内存的开启。SUSC_EC#无电压。 往前查查EC 的工作条件供电等 都正常。待机SUS_PWRGD 也发到EC了。接下来就查EC发出RSMRST#给南桥、 不正常,才1.7V  心想问题应该在这里了。 搜索这个信号 ,有到什么地方。  其中有到一个排阻。还有到南桥。不知道是哪个一个拉低的。 先把简单的先排除。换个103的排阻 。没想到奇迹出现了。  电流直接飙上去。

网友A:
我之前也有修过此类的机器,焊了南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有修过此类的机器,焊了南桥好了

刚刚开始,也没查 。直接加焊桥  ,没效果 、。

网友:
103的排阻问题,修到过几台了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吧,103故障

网友:
焊过桥啦  我还以为一下就找的电阻呢

网友:
换个电阻秒了

网友:
电阻性能不良啊

网友:
好帖子,刚好有个机器进水的,本来能开机,结果清洗下不开机了,好像就是这个排阻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