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50掉电

楼主(2014-11-08):
DELL N4050 拿来时是进了点水 拆开后只有少许腐蚀痕迹 清洗后上电亮机 装好后上到0.8左右掉电 最后发现不插光驱硬盘正常亮机 只要插光驱和硬盘任意一个就会掉电 现在已经有两台这问题的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 一个5脚的小放大器 开焊吧?

网友:
重点查腐蚀的地方,看是什么信号了

网友:
插硬盘或光驱就掉电,那就重点查这两个地方的电路。

网友:
估计和 5v 有关

网友:
是不是5v供电不足

网友:
查5V供电,不行换南桥。再不行跟客户沟通不用光驱了。。。

网友:
那就查 光驱这块电路

网友:
这个大多数都是5V电路造成的 问题就是 5V 相关电路有虚焊  稍大一点功率就会掉  重点查IC

网友:
我的意见是2话不说先把声卡芯片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