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点钞机维修 修改,请师傅指点

楼主(2014-11-08):
现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高手,
手上有一台点钞机,是 融华的WJD-RH0388HK的,拿到的时候,发现:如下图,图中两个红圈内部件,不知道是不是计数器,是上一个(透明)下一个(黑色)的像LED灯的东西,而且,只有左手边的这一组是安装有元件的,而图中右边位置上是没有安装元器件的
第一个问题:红圈中的这两组“LED灯”是计数器吗?
第二个问题:如果是计数器,那这里只安装有一组,是本来工厂就这样设计的吗?还是之后被人为的拆除的,少安装了一组,对机子使用有什么影响吗?如果有:
第三个问题:我想把右手边的这一组也给它安装上去,想知道一下,这些元件器的名字,应该叫做什么?知道真正的名字才好买配件,

网友:
应该是有两个的,别的点钞机有2个这东西。但是不是一个也一样工作就不太清了

网友:
是什么故障?

网友:
我看了一下自己的点钞机,有2个。

网友:
因为是刚拿到手上,不太清楚它的功能,所以也谈不出会不会有什么故障,看着少一组,总想把它搞完整点,

网友:
没研究过,估计是红外发射接收对管吧,一个发射一个接收,两管间利用遮挡与否来获取0、1的信号

另外,或许是霍尔元件

网友:
我拆开看了一下里面的板,看着板上,的确有留有焊点的和元件器的位置,但因为这板上看着到处是松香和焊接的痕迹,焊得很乱,看不出这些空留的位置是之前有安装元器件的还是没有安装元器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