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蓝屏请大师指教

楼主(2014-11-08):
STOP:0X00000007B(0XF78CA524.0XC000034.0X00000000.0X000000000)笔记本出现这些老蓝屏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帖子...
专业论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一看到7B...第一感觉.就是硬盘模式问题
AHCI or IDE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A:
专业点的方法。直接拆板子。看看有无进水才是,再测测硬盘,把内存到别的机器上测测能不能进系统正常工作。蓝屏跟本说明不了什么。另外我可以肯定的是应该是硬盘模式设置有问题。是不是一进WINDOWS就蓝。每次都一样的话。先调调模式吧!BIOS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专业点的方法。直接拆板子。看看有无进水才是,再测测硬盘,把内存到别的机器上测测能不能进系统正常工作。 ...

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楼主该硬盘模式没有?

网友:
楼主是同行还是???

网友:
7B啊  刚学会做系统时就应该知道了吧 硬盘模式嘛

网友:
大师掐指一算...硬盘模式

网友:
非维修人员     请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的太多了

呵呵。我一般就这么判断蓝屏的。分享一下也没事挖。哇哈哈

网友:
我也有一个,是不定时的蓝屏,但经常会蓝屏!!硬盘模式就是IDE呀!!求指教!!!

网友:
楼主 不是同行  我只能给你说一切皆有可能
一切皆有可能
一切皆有可能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你好,老板,建议你先换版,如果不行换台式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专业点的方法。直接拆板子。看看有无进水才是,再测测硬盘,把内存到别的机器上测测能不能进系统正常工作。 ...

哎,你知道的太多

网友:
重装系统呗,原来WIN7的就装XP 原来XP就装WIN7 肯定解决

网友:
重装系统一切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你知道的太多

不该知道是是很多

网友:
7B蓝屏啊   改硬盘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