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220V电源维修小白求证

楼主(2014-11-08):
大家好 我最近看留坚强老师的电源维修52集讲了:开机后主变压器次级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7角会有交流116V,8角会有110V,9.10角会有26V,11.12角会有23V  但是我量的时候只有1-3V,想问下这是什么原因?我的万用表是LIN-T UT33D的小表,电源是好的  但是个杂牌

网友A:
电源被触发了吗?

网友B:
这个水货电源没有修的价值,看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研究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C:
这种一般是7脚的IC 5V辅助电压  13007主电压  可以研究 可以联手
要图可以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被触发了吗?

触发了  输出都正常 我不是要维修   是想求证下我的知识   为什么我在变压器上量不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水货电源没有修的价值,看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研究一下还是可以的。

额!我的电源室好的不是要维修我是想论证下我的知识  为什么我在变压器上量不出电压但留坚强老师说变压器上是可以量出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般是7脚的IC 5V辅助电压  13007主电压  可以研究 可以联手
要图可以找我

我的电源是好的  我想论证下我的知识  为什么变压器量不到电压?

网友D:
你用的表必须是真有效值万用表才行

网友E:
这个交流电压不同于市电电压,他的频率已超出普通万用表的测试范围,所以刘坚强的结果你只能参考。你的电源是好的,就能证明他的电压是正确的,你想要印证,可以再找一块电源对比测试就知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表必须是真有效值万用表才行

三克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交流电压不同于市电电压,他的频率已超出普通万用表的测试范围,所以刘坚强的结果你只能参考。你的电源 ...

三克油

网友:
         维修中发现很多各类测试点的经验数据都不大相同。究其原因,多为只报测试数据,不报测试条件。市面上的实际电路中,即便采用相同型号 IC ,但IC外围结构设计也不尽一样;还有不同的测量仪器类型、内阻,测量方法等都会对测量结果产生影响。由于电子元件本身的参数分散性较大,别人提供的经验数据也不是绝对的,也不应全盘照搬,可做为检修辅助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