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641 VER:3.0 不复位,无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4-11-08):
V星MS-7641 VER:3.0全貌

该板故障为无复位,初步测量为无CPU电压,测量CPU供电芯片33脚无开启电压CPUVDD_EN。

CPUVDD_EN受控于Q15,测量发现Q15栅极(VCORE_EN#)有电压导通,把CPU开启电压CPUVDD_EN拉低到地。

1)Q18栅极(VCORE_EN)无电压截止,无法拉低Q15的栅极电压VCORE_EN#

2)Q17栅极有电压导通,把Q18的栅极电压拉低

3)测量发现Q19的5脚无电压,导致Q17栅极有电压导通,拉低Q18的栅极电压而截止,导致VCORE_EN#为高电位

4)VDDA_25电压进入这个排阻的3脚,从4脚出来和R115分压,加到Q19的5脚,测量发现无VDDA_25电压

VDDA_25是由这个叫做up0111的家伙产生的,罪魁祸首就是它啦。

由于手头没有up0111,只有UP7710M5,通过查资料发现UP7710M5的功能和它很相似,而APL5325可替代UP7710M5。

通过研究引脚定义,发现只要翻一面过安装,引脚完全一致,于是大胆尝试代换。

结果奇迹出现了

最后发一张图解维修过程

网友:
楼主很用心,很好的了

网友:
楼主把图纸共享呗!!!

网友:
这个图纸也是在论坛下的

网友A:
楼主这里维修思路错误走弯路了,刚开始测量VDD2.5V供电电压情况可以节省很多时间维修,因为AMD上电时序类型主板是前面内存和VDDA2.5V电压正常后CPU供电就会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里维修思路错误走弯路了,刚开始测量VDD2.5V供电电压情况可以节省很多时间维修,因为AMD上电时序类型 ...

刚开始测量VDD2.5V供电电压,你能找得到产生VDD2.5V的芯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测量VDD2.5V供电电压,你能找得到产生VDD2.5V的芯片吗?

可以找到一般在CPU座旁边比较多,具体可以看主板图纸知道对应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到一般在CPU座旁边比较多,具体可以看主板图纸知道对应型号。

这块板上不标零件号的,一路修过来都是靠跑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上不标零件号的,一路修过来都是靠跑线的。

不标零件号有些是需要跑线的,不过有图纸参考还方便些,这里也可以在UPO111芯片1脚和5脚中间加个普通压降二极管然后直接飞线到电容C10正级解决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上不标零件号的,一路修过来都是靠跑线的。

我上次也修了这个块,也是没有VDD2。5

网友:
不错学习一下,跑线

网友C:
MSI的主板,大件的不容易 出事,小件爱出问题,

网友D:
台板的话如果有图纸,要料的话维修起来跟本无压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SI的主板,大件的不容易 出事,小件爱出问题,

是这样的,如果小件没图纸真心不好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上不标零件号的,一路修过来都是靠跑线的。

楼主的思路清晰!可以说修的过程很完美了!已无可挑剔。特别是最后一张图解维修过程,可见你是用心了。

网友:
好,楼主果然很给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标零件号有些是需要跑线的,不过有图纸参考还方便些,这里也可以在UPO111芯片1脚和5脚中间加个普通压降 ...

我想厂家没有采用UPO111芯片1脚和5脚中间加个普通压降二极的设计方案,估计是有它原因的,也许是为了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吧。我一般是实在没有零件替换了才采用二极管降压的方案。

网友:
好东西啊。。作图辛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思路清晰!可以说修的过程很完美了!已无可挑剔。特别是最后一张图解维修过程,可见你是用心了。:h ...

谢谢夸奖
我比较喜欢顺藤摸瓜维修方法,只要思路正确,一般都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测量VDD2.5V供电电压,你能找得到产生VDD2.5V的芯片吗?

V星的一般有5脚芯片产生

网友:
这帖子写的好,关键是图文并茂,最 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张图的分析,实在是太绝了,应该大力发掘明间高手。
向高手致敬。

网友F:
UP7707太爱坏了,没有配件的话,干脆用1117 2.5v 改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厂家没有采用UPO111芯片1脚和5脚中间加个普通压降二极的设计方案,估计是有它原因的,也许是为了提高 ...

UPO11内部应该是集成了电压比较放大器加MOS管驱动电路来进行工作的。

网友:
按正常套路要省不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UP7707太爱坏了,没有配件的话,干脆用1117 2.5v 改一个。

这样做只要确保前面3.3V电压正常产生工作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的,如果小件没图纸真心不好搞

呵呵,深受其害啊

网友:
之前我也修过一片V星AM3的板,也是无VCORE 后来查也是这个VDDA2.5V 没有。也是这个小5脚芯片坏了。因为它没有输出。后来用了一个二极管从3.3降压到3.3-0.7=2.6V因为二极管压降是0.7V。剩下2.6V和2.5出入不大,换好后就好了。。。 AM3 的供电时序一般是内存, VDDA2.5v   VCORE     桥, 总线供电

网友G:
刚才忘记补充了。我是没有办法找到这个5脚的芯片,才这样做的。这样做的危险就是如果下次这个二极管被击穿的话,就可能就烧CPU的。大家最好还是找5就芯片,因为5脚芯片坏了不会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才忘记补充了。我是没有办法找到这个5脚的芯片,才这样做的。这样做的危险就是如果下次这个二极管被击穿 ...

有道理,要不然厂家干嘛不节约成本非要弄过5个脚的芯片。

网友H:
在UPO111芯片1脚和5脚中间加个普通压降二极管然后直接飞线到电容C10正级解决故障。
这个方法果然是方便,有用过后稳定性如何?

网友:
这个方法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UPO111芯片1脚和5脚中间加个普通压降二极管然后直接飞线到电容C10正级解决故障。
这个方法果然是方便, ...

只要确保压降二极管没有击穿短路就行,如果本身损坏的话,应该容易引起烧CPU本身。

网友I:
amd芯片的。               把Q15去掉,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amd芯片的。               把Q15去掉,行不行?

去掉Q15就算产生了CPU供电,可是没有VDDA_25电压,CUP也没办法正常工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夸奖
我比较喜欢顺藤摸瓜维修方法,只要思路正确,一般都能找到故障点。

顺藤摸瓜是最好的维修方法,是按照套路走的。

网友(2015-07-03):
这主板修的比较少,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
写的很详细啊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好人呐、。我这也有一个、。刚秒好、。我把Q15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板的话如果有图纸,要料的话维修起来跟本无压力

真假?我店里的台板发*词语被过滤*那边维修10块只能维修成功一块,去电脑城维修也是这个熊样,你有能力的话发你修修,有兴趣加我qq:107841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