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监视器亮会会白屏,求解

楼主(2014-11-08):
监视器显示正常亮会会白屏,求解!!!

网友:
看下屏线松了没有

网友A:
主要是看屏供电5V正常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看屏供电5V正常不正常

是不是测屏上面的VCC供电5V

网友:
这问题还是先看屏线,再看主板,都没问题,就要看屏供电了。白屏,没信号给屏为主。

网友:
我量测主板电压正常,我找个屏装上,问题解决了,但不知屏那个地方坏了,屏现在白屏,屏型号为:M170E5-L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