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0J i7 不亮

楼主(2014-11-08):
今天接了台 ASUS   A40J  i7的 点不亮   开始检查 开机电流走0.56停2,3秒   然后走1.62-1.65-1.81-2.2停下来 不亮  量屏供电 3.3v  没上去  19v 上去了  。  于是 我把显卡焊了下  还是这样   内屏  外屏 都不亮   这个本的通病  那个电阻  我也换成10K了   还是这样   所以向大家请教 怎么去修

网友:
刷BIOS,下显卡重植不行就换

网友:
显卡重植吧!

网友:
重植一下显卡了

网友:
重置显卡吧

网友A:
换显卡, 刷BIOS ,不过ASUSBIOS要刷对版本

网友B:
读取屏的码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读取屏的码片没有?

什么屏的码片】

网友:
显卡换了个新的   还是这样啊
不过  还没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 刷BIOS ,不过ASUSBIOS要刷对版本

显卡换了   还是这样  不过 还没刷BIOS

网友:
LZ刷个BIOS 试下没 现在机器BIOS很爱坏

网友:
楼主刷了BIOS没有,好了没

网友:
北桥做一下看看

网友:
修好了   刷屏上的码片好了

网友(2014-12-25):
有没这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