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大神给看看哪的问题

楼主(2014-11-08):
刚开机没事,开机四五秒后就这样了,灯管拆下来试过了没问题,大神看看哪的问题,排除显卡 VGA线 屏线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这现像特像我那显示器上的屏线有氧化一样的现像 。可以先看看显示的时候轻轻动下屏线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现象不是屏线就是逻辑板了

网友A:
屏电路上的1117换了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电路上的1117换了试试!

这个没有1117有个M034不知道用什么型号代换

网友:
今天弄了一台和你故障一模一样的,我的是屏线问题,你的话可能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VGA线接口处用手动一动看有没有变化?下面那一条白杠始终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1117有个M034不知道用什么型号代换

看看电路跟1117的一样不?输入输出都是多少?热不热?换的话的弄明白输出时3.3v的还是1.8v的!

网友:
屏线没问题,要查屏板5路电压,如电压都正常,还是要考虑程序的,如条件好,先刷一下。也可拿通用板试一下。

网友:
我有一台 LED的屏的问题 不太好修哦 试试吧

网友:
建议将屏后面液晶电路控制板,主CPU用风枪吹下看看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有13台也故障和这很像,有些加焊那个大芯片就好了,有些不行

网友:
这种应该是屏问题,测下屏上的电压正不正常咯

网友:
先用通用板判断一下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再继续深入分析具体元件吧,否则一会驱动板一会屏的来回检测,搞不清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