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无显示,求解答

楼主(2014-11-08):
台式联想电脑开机有三声长的报警声,cpu风扇和独显风扇一直都转,但显示屏无显示。

网友A:
又是个人用户吧,内存什么的都没替换的?

网友:
AMD的吧?主板上的桥芯片坏了!换主板吧!这种修好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B:
有报警声,是已开始自检了,用诊断卡看跑什么代码了。

网友C:
把内存条拔下来,金手指清理下安装也许就好了。

网友D:
用手压压桥会不会也能好呢!

网友:
直接换板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手压压桥会不会也能好呢!

那这样就能说明是桥空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内存条拔下来,金手指清理下安装也许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直接换内存测度效果就能明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个人用户吧,内存什么的都没替换的?

所以建议换新机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这样就能说明是桥空焊了

空焊的话修好也使不住!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报警声,是已开始自检了,用诊断卡看跑什么代码了。

他要会用诊断卡,他就不会问这些了,你也不看下他的内容,完全就不是搞电脑的,又不想花钱,认为自己可以搞定的主

网友:
楼主也说下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你就是电脑坏了,送去修,要不换台新机。没人帮得了你。帮你是要你出钱的。

网友:
买个诊断卡,看看跑什么码。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