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CR 键盘有些键不能用

楼主(2014-11-08):
换了EC 也是一样的结果 ,始终有些键不能用,外接USB键盘没有问题 ,键盘结果打了阻值,基本上正常

网友:
我的是ASUS A8J

网友:
键盘换了吗 换个键盘时下 有时进水客户不知道

网友:
这个首先就要换键盘试,不行再查键盘接口电路

网友:
说好的替换法呢?

网友:
铁定键盘坏了啊

网友:
先换键盘试试

网友:
换键盘吧,实在不行就考虑南桥了

网友:
先值正常,换个键盘试试啊

网友:
换了键盘的

网友:
进了BIOS  有些键可以用 有些不可以

网友:
看看键盘接口

网友:
不会换键盘啊

网友:
EC 键盘 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