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元自制可调电源

楼主(2014-11-08):
原来准备买一台可调电源,好点的大都在300左右,平时用的也不太多。看到很多大神用ATX电源改芯片的方法太麻烦,也有一定风险,遂决定利用升压模块及电流表改一块可调电源。ATX电源选块分量足的电源(5V电流在16A以上为好),用ATX电源的5V作为输入电压,调节范围在5-30V,电流表最高支持10A,应该够用了。有图为证

网友A:
有电子基础的,改ATX很简单的,我一直在用,非常稳定,也帮别人改了不少了。
LZ用升压方案还是不错的,起码没有击穿输出高压的危险,不过不能0V起调,而且没有调流功能,就不能用来烧机了

网友:
不错 电子基础不错哦 我不太会改只能花大钱买人家设计好的啦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子基础的,改ATX很简单的,我一直在用,非常稳定,也帮别人改了不少了。
LZ用升压方案还是不错的,起 ...

都是牛逼人物啊

网友:
以前研究过改ATX,也没研究个球出来,就没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电子基础的,改ATX很简单的,我一直在用,非常稳定,也帮别人改了不少了。
LZ用升压方案还是不错的,起 ...

机箱外观看着很专业的样子,液晶显示看起来量程很精细

网友:
有时也弄个玩玩,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箱外观看着很专业的样子,液晶显示看起来量程很精细

液晶是买别人的,精度有四位半,很高的精度

网友C:
粗略算5V*16A=80W楼主测试过在30V时最大电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粗略算5V*16A=80W楼主测试过在30V时最大电流是多少?

这个没试过,按百分之九十的转换率来算,也就2A多吧

网友:
大电流  可以吗

网友:
5V为何不升到30V?可以改造吗?求过程……

网友D:
最好能发个详细点的教程 教教我们小白,也好让我们学习一下啊

网友E:
能否发个详细点的教程 教教我们。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否发个详细点的教程 教教我们。

里面就是个普通ATX电源,加上一个升压模块,一块电流表。ATX电源的5V或者12V作为输入电压,通过升压模块的升压,支持从5V到30V电压的线性调整,电流表是串在负载电路里面的,显示的是负载电路的电流,从而能直观的看到。没有什么神秘的。

网友:
升压模块和电流表都是淘宝淘的,直接搜升压模块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有电子基础的,改ATX很简单的,我一直在用,非常稳定,也帮别人改了不少了。
LZ用升压方案还是不错的,起 ...

按照你做了一个  现在有一问题 就是电压调到15-24V是 接负载压降很大 24V带一个25W的灯电压就降到14V了 是哪里没接对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照你做了一个  现在有一问题 就是电压调到15-24V是 接负载压降很大 24V带一个25W的灯电压就降到14V了  ...

你测一下15、16脚电压,看下是不是限流起作用了,24V带25W降到14V也太严重了,一般正品长城航嘉,20V可以带5A负载是完全没问题的,电压不会下降

网友:
这个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照你做了一个  现在有一问题 就是电压调到15-24V是 接负载压降很大 24V带一个25W的灯电压就降到14V了  ...

输入和输出压差不能过大,我的也是。如果以5V作为输入,在升压到19V的时候虽然也能用,但是电压不稳。以12V作为输入就好些。

网友(2014-12-18):
图纸能发上来一份吗  想弄个

网友:
这个要什么图纸啊,低压+-,高压+-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能发个详细点的教程 教教我们小白,也好让我们学习一下啊

同意 建议上教程 学学

网友:
这个确实给力 烧鸡大发可以普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