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Q550S怎么扩展内存,原内存为奇梦达DDR2 667MHZ 1GB

楼主(2014-11-08):
神舟天运Q550S怎么扩展内存,原内存为奇梦达DDR2 667MHZ 1GB,扩展到2GB内存用哪个型号品牌的,电脑运行几个软件内存80%以上。

网友A:
还有不知道主板支持双通道内存不,如果支持,购买同一种型号的就可以了。

网友:
同型号,则频率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不知道主板支持双通道内存不,如果支持,购买同一种型号的就可以了。

大部份都会支持的

网友B:
双通道买个同品牌同频率的就可以了,单通道随便买个品牌2G的667或800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通道买个同品牌同频率的就可以了,单通道随便买个品牌2G的667或800就可以了

667MHZ能用800MHZ代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