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SP43TD跑1D

楼主(2014-11-08):
华硕PSP43TD跑1D,上不上内存都跑1D,有修过的兄弟请指点明路,加分。感谢各位,此板已修好,在刷BOIS故障依旧,决定死马当活马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上家已经加焊过了,我再细心加焊一次,跑马亮机了。

网友A:
老实说还真没见过这个代码,可能是每个诊断卡的跑法不一样的,你也可以看一下你的诊断卡的说明书,上面有解释,如果是D1,02的话是IO相关电路,不报警还没到内存,IO问题要么是桥

网友B:
这个代码应该没什么意思。。还是按不跑马修吧

网友:
那就不跑码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代码应该没什么意思。。还是按不跑马修吧

你跑98再停1D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实说还真没见过这个代码,可能是每个诊断卡的跑法不一样的,你也可以看一下你的诊断卡的说明书,上面有解 ...

你跑98再停1D的哦

网友:
各路电压全来一遍,刷个BIOS 一试。。

网友:
楼主刷BIOS  没还  SM 总线和SPD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这个 代码  没见过   你刷个bios  看下   是不是 乱码   在找个一样的板看下 大致猜测下  跑到什么地方了  如果开机d1的话  安不跑吗的修吧     有点想 华硕inter的板那样的跑法的话  你按那个思路修下看看  就是d0 98  那种

网友:
感谢各位,此板已修好,在刷BOIS故障依旧,决定死马当活马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上家已经加焊过了,我再细心加焊一次,跑马亮机了。

网友:
修板基本功一定要要OK

网友:
是IO的问题吧

网友:
难不成又是小排阻出问题

网友:
三板斧之一,搞定收钱,恭喜了

网友(2016-08-21):
跑码只是用着参考的吧

网友:
加焊感觉不稳定

网友:
我也有块 什么都查了 只有最后一招 加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