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i 喇叭无声音

楼主(2014-11-08):
我是一个新手 吃亏了,大师们 今天接了一台X220I  喇叭无声音, 插耳机有声音。  测喇叭没电压2.5V     在系统控制桌面看耳机切换正常  。 求大神有没有修过X系列声卡的  。修好过的   指点下小弟

网友A:
掐指一算.得先看看功放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掐指一算.得先看看功放芯片

换了两个  还是没好   哎

网友:
以前遇到个耳机短了一直是耳机模式  但你说切换正常 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B:
查下声卡的PWGD信号吧

网友C:
内置声音必须要安装官方驱动,快捷键盘的驱动.

网友D:
既然喇叭没电压,就查一下它的供电电路。也有可能喇叭本身不良。

网友E:
看一下切换信号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既然喇叭没电压,就查一下它的供电电路。也有可能喇叭本身不良。

用万用表是可以测出是不是喇叭不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内置声音必须要安装官方驱动,快捷键盘的驱动.

没声音也跟快捷键盘有关?

网友F:
5 6 8 10 11 脚是否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万用表是可以测出是不是喇叭不良的

咋测啊?讲讲呗大神!

网友:
试着按键盘开机键旁边的音量控制按键,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咋测啊?讲讲呗大神!

大神饼哥和阿林老师都讲过了,我就不参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饼哥和阿林老师都讲过了,我就不参与了

忘了,再给咋们涨涨姿势呗

网友:
声卡换过了嘛

网友G:
测喇叭两端  一般有4欧姆或者8欧姆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声音也跟快捷键盘有关?

IBM/THINKPAD的机器,快捷键驱动和声卡驱动没装好就不出声音.本着先软件后硬件原则,X220/230/240暂时还少硬件损坏的.确定调试不了就查接口查声卡芯片.

网友:
快捷键盘

网友H:
不是说没有 2。5V 电压 那就修他啊

网友:
恩 ,,,是的 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测喇叭两端  一般有4欧姆或者8欧姆阻抗,

测过了   是好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说没有 2。5V 电压 那就修他啊

   各户要得急  就没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5 6 8 10 11 脚是否正常

还给  客服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切换信号吧

是啊  个 啊  啊啊啊 啊啊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声卡的PWGD信号吧

哦哦哦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