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四代机器换桥和BIOS显示慢

楼主(2014-11-08):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Y510P,二修机,拆开发现BIOS给别人弄过了,上网找了个BIOS刷了好了,但是要20秒才显示,有没有谁弄过这三代四代机器的呢,这个怎么解决呢,原BIOS已经没有了

网友: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要不就是USB模块有问题了

网友A:
是否是在检测外设时,有地方不稳定,检测时间长了点呢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三代的,要掉两次电才显示,找不到程序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在检测外设时,有地方不稳定,检测时间长了点呢

确定是BIOS问题的,因为我试过这些三代四代机器,换了BIOS要20秒显示,换桥也会。从坏板把BIOS和桥一起换过来就没事,肯定是BIOS和桥之间有什么资料不匹配

网友B:
戴尔的刷完也会卡,显示比原来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戴尔的刷完也会卡,显示比原来慢

有解决办法吗?我试过有的机器弄了会8秒显示,客户还可以接受,但是20秒太久了,客户接受不了

网友:
这个BIOS好像要合成了

网友:
哈哈,我遇到过,解决问题了。一定要原谅型号参数一样的BIOS才行

网友:
应该是自检到某些地方有问题,所以检的比较慢。

网友:
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解决办法吗?我试过有的机器弄了会8秒显示,客户还可以接受,但是20秒太久了,客户接受不了

客户接受了,我就没继续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