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板子是否烧cpu

楼主(2014-11-08):
今天修了一块775的板子,供电复位时钟全部正常,就是不跑码,换内存不行,刷bios不行,加桥还是不行,最后换了一个u,瞬间出码,跳一下后变为d0,关机再次开机又无码了,又换了一块u,直接d0,赶紧断电了,怕烧u,准备找块好板子试试这两个u是否被烧。有经验的兄弟分享一下,什么样的主板会烧u呢,我这个板子cpu供电上下管12v都测了,没有短路的。

网友A:
那座里面的针呢,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不是有假负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座里面的针呢,有没有问题了

没仔细看,应该没有问题,明天看看

网友:
用假负载怎么看?

网友:
775上U时一定要看好各弹片针,平常不上U都要保护好。那针是典型的易损。

网友:
amd的烧过,英特尔的cpu没有烧过。你们烧过么?

网友:
775的CPU座针脚拆装CPU不注意容易变形。

网友:
上假负载就什么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