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宏碁液晶显示器 开机绿屏 模糊

楼主(2014-11-08):
开机就是这样的状况  换了2个驱动板都是这样  换了改装电视的驱动板和高压板也是这样,模糊的原因是因为缺少黑色,还有竖条好像缺了一些像素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原因。求助各位大侠了

网友:
图片上传不了啊

网友:
补焊或换屏电路主芯片试试吧!

网友:
怎么感觉想是屏线问题呢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应该是带电插屏线时出的故障吧,现在换了驱动板也不行 应该是屏的主芯片出问题了,屏线也换个2条 依然不可以

网友:
短接屏线第11脚和第12脚 虚线问题解决 但是黑色还是偏绿。纠结

网友:
谁能给点意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