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一梅捷主板

楼主(2014-11-08):
天气冷了各位要多加衣服呀。。。维修真辛苦!
  一大早的,还没开门用户就打电话修鸡!舍不得起床呀。难道要和毛爷爷过不去,思来想去果断起床啊!
一开门,用户说给我看看电脑主机里面线是不是松了,主机能够开机,就是屏幕不显示?心想不会又遇到一个奇葩吧!@想想都后怕。。。呵呵呵
(毕竟是客户还是要注意礼貌,很耐心的说线松了给你免费) ,果断打开机箱 插上万能的卡。。。上图

呀呀发现上图不了呢。。。新手求原谅了!
好继续。。。插上卡 接通电源触发。。。呀!原来不跑码! 冷静  冷静   还没睡醒就要开始动脑啦。。。很烦啦!
上表  测各大供电  cpu电源1.1V 看来是ok了  io供电3.3V  没问题  测内存 呀呀   只有0.28v  再测桥供电  0V
看来问题发现了
估计桥供电是内存供电降压得到的  问题锁定到内存供电  果断把板拆下来  发现这个8脚的芯片是RT8105   完了 貌似没有这个东东。。!怎么办怎么办。。。。果断下载pdf  发现和好多驱动芯片大同小异   看了一下周边的原件 结构组成  7脚工作方式  供电方式  哇 !几乎和rt9214一样   管不来那么多了  上风枪  果断换掉  打了一下阻值 没有明显短路问题   上电触发
奇迹出来了 内存供电1.6v 桥供电也出来了  这个板内存供电设计得有点高啊。。。管他的插上内存 跑马ok 屏亮啦  !要了个毛爷爷   关门继续睡  !

此贴高手绕过 请勿拍砖  新手求原谅啦!

网友:
自己先来顶一下  此贴质量不好  请勿扔鞋!

网友A:
没道理,按照nv的时序,内存电压0.28v的话不会出cpu电压吧

网友B:
LZ好像跟我那时候一样没睡醒

网友:
发这个帖子还有时间睡??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道理,按照nv的时序,内存电压0.28v的话不会出cpu电压吧

不一定是NV的芯片

网友:
任何芯片都不能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好像跟我那时候一样没睡醒

呵呵,LZ作息时间跟我们不一样

网友:
修板能收到一张 毛爷爷,太好了。还是别睡了,继续搞钱啊。。

网友:
第四张图,放大,确实是NV的

网友:
看来我理论还不行啊,印象中NV  AMD  INTEL;都是内存供电先出的

网友:
要是主板坏了都是这种供电损坏,那该多好啊

网友:
楼主这里没有查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吗?

网友:
虽然不怎么新但是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