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怪病 P5QPL-am 主板供电全有,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4-11-08):
华硕主板怪病 P5QPL-am 主板供电全有,不跑码。CPU  1.04V,   总线供电1.2V    桥供电  1.1V和1.5V    内存供电 1.5V不正常偏低,DDR2的应该是1.8V,但论坛上有人说不跑马前1.5V是正常的。。,内存总线供电3.3V,  smdclk 3.3V   smdDATA 是3.3V,  PCI的时钟也查过是1.6V正常,复位信号也正常,BIOS也刷过还是哪样,另外发现上不上CPU PCI都会复位 (在PCI上都能测到1.66V时钟电压和复位电压3.3V)

网友A:
这个要高手来分享经验。。我也有个。。没修出来。。结果放了俩月。。好了。。和你的故障现象一样。。顶。。

网友B:
这型号的主板我不晓得有几多修不好的,论坛里大家都说是822容易出问题,怎么我就从来没有修到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型号的主板我不晓得有几多修不好的,论坛里大家都说是822容易出问题,怎么我就从来没有修到过呢?

822 基本加焊一轮了 问题依旧。。。手上没那么多822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高手来分享经验。。我也有个。。没修出来。。结果放了俩月。。好了。。和你的故障现象一样。。顶。。

你那么好彩啊!!!! 我这个顾客等了不了那么久啊。。。

网友:
IO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是的,加焊一下IO
我有遇到过,放几天它又好了,用一两天又不行了,加焊IO后,有二十多天了,目前都还正常!

网友:
我的加焊一下IO好的

网友:
吧全板的  822  和472  272  换了 还不行  可以打个南桥 试试  这个板不跑马  不好修啊   这些只是经验    最只要还是看你自己的了      这个  板  不跑马的太多了 我修统货板  修的我蛋疼

网友:
复位是点复位瞬间有跳变,并不是一直都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