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MHDD扫描第一块是橙色

楼主(2014-11-08):
装系统很慢,修复了第一块,再扫还是橙块,其它的都正常!!谁知道怎么回事,求大神支招

网友A:
建两个主分区,把前边的删掉,系统装到第二个主分区试试呢!

TTJ

网友:
擦除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两个主分区,把前边的删掉,系统装到第二个主分区试试呢!

haimei试过耶

网友:
试试呗!还不行就得重刷硬盘固件了!

网友:
做一下复位SMART表,再逻辑扫描加表看看。

网友:
路过

罗工SAS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看看G表没有资料呀,有合并一下,再做通病一下,WD硬盘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