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42pf7320G/98 背光黑,屏显网线条明显且伴有星光

楼主(2014-11-08):
背光黑暗,屏显网线条明显且伴有星光闪动,无像。是等离子的机子,见过没几只。再看见这内结构时着点吓晕了。总重量也惊人,真是中间一块电源有故障的地方,怕是没两三年也修不好。对等离子接触很少,。 电源板两边挡块下边还有两块供离子泡的电源板 一排七八只开关管的使用。看上这些,没有开始检查头都晕了。  以前只读过一些文章只知道什么X阵列,Y阵列的。有专业修等离子或对离子有维修经历的朋友麻烦指点指点

补充内容 (2014-11-11 10:22):
通信号见图像和字符的出现,亮光很淡,雪花点也大(原因可能是因亮度不够强)。下半部亮光比较上半部暗很多。不到没两分钟下半部的大概中间位置出现一条水平亮带5CM宽左右很快变一条线,没三秒故障如初?,哪里坏了

补充内容 (2014-11-11 10:24):
似乎可以肯定主板的某路信号工作状态是正常的,电源板也正常是Y板还X板的问题呢

补充内容 (2014-11-11 10:31):
故障时:逻辑板上有两个指示灯,一个是亮五秒就来了,别一只是一闪一闪的,不知道与这板有没有关系,在显示时没有注意到

补充内容 (2014-11-11 11:09):
不好意思,刚才我倒转立起屏才看错了,亮线是在屏半部的,上半部比下半部暗。

网友:
看的我差点晕了:

网友A:
师傅,修过等离子吗,指点一二,查了半天一点有用的资料也没有VS  Va供电输出的电压是多少左右的,在中间电源板接口上看见字样,是分别送到左右电源板,左为VS  右为Va

网友B:
你别见到就晕,说一下故障。它也就是电源板,主板,Y,Z,板,逻辑板为主,不同的是电压,有120V,90V,24V,12V,5V,3.3V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别见到就晕,说一下故障。它也就是电源板,主板,Y,Z,板,逻辑板为主,不同的是电压,有120V,90V,24V ...

是说了故障   VS  VA的电源是多少伏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修过等离子吗,指点一二,查了半天一点有用的资料也没有VS  Va供电输出的电压是多少左右的,在中间 ...

你得先自己查查,跟我们说我们才能帮到你    如果太笼统也没有人可以帮到你

网友C:
是说了故障   VS  VA的电源是多少伏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说了故障   VS  VA的电源是多少伏左右,

VS  201V    另一只是VA但是标的是VE  102V

网友:
有一组5V  一只Vg 的16V

网友:
看来得想办法拍一个正面照了

网友B:
电视机,它的各组电压都在板上标有。最好的办法你在百度搜这机的维修,里面很细,很易修好。

网友:
抓拍一张,但是暗的黑光点微闪一下就灭了,待后看屏也见里面很多星点闪,不是固定的。

网友:
这都没鸟东西啊。见都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视机,它的各组电压都在板上标有。最好的办法你在百度搜这机的维修,里面很细,很易修好。

我测了,在右上角的小电板路有+-18V也正常,就是不知道VS  VA 正常否,见都没见过几只,已经无了从下手

网友:
原来右角的电源板下有一张标纸。各个电压与此电压相差1-5V之间,应该说电源板是正常的吧

网友:
等离子我看见就怕了,都是换板有次TMMMD换来换去最后屏挂了

网友D:
修等离子很危险 搞不好会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等离子很危险 搞不好会烧板

屏右上角的一块小块中在转出两组接口线都没有电压,是通在上边屏里面的上边的两组接口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在看见AV主板下还有一块输出接口也是入屏体内的,可以看见下边有一块长形电路板,好象叫寻址电路吧。小块板有电源的+-18V供电有一只主板多根线接上去,而两只接口分别是两根线通往上边屏内,看见黑色的一点就是进入位置。

网友:
原来右上角的小板块接口是接外扬声器的。

网友:
第一次见到,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