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楼主(2014-11-08):
这个主板是13年的,接到后有待机不加电,找不到上家了,大神,肿么修,
桥焊过了还不好,请指教
主板

网友:
我倒,是不触发还是神马,开机掉电?开机瞬间测下各个供电吧

网友:
可参考主板首页中徐总H61不上电维修实例

网友:
返厂把,华硕不是三年保修。。

网友:
找不到上家,直接打华硕客服电话,寄给最近的维修点

网友:
可以找代保的

网友:
无语了,都没有找到原因,只知道有待机不开机,上来就动桥,就不怕故障扩大吗

网友:
看你这情况 自己肯定是搞不了了,找人修或去售后保吧

网友:
只要是华硕的售后都可以保修啊。、。、

网友:
IO是nct6776f吗?是的话就是它在作怪

网友:
可以把BIOS备份个吗 正需要

网友:
H61的板子掉电的话多数少了某个供电,楼主查查供电是否正常,或者换个CPU试试,这种板子有的CPU坏了没集显供电的

网友:
一步一步地找呗

网友:
有些故障不是问一问就能解决的

网友:
这种板要加CPU才能开机的。

网友:
可以看看本坛的有关贴子,现在比较新的主板不按开关是没有待机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