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R1 PC9024电源维修

楼主(2014-11-08):
遇到好几块康舒PC9024电源了 都是绿线有5V不开机     我想它是由通病的吧

网友:
上图,提供主芯片和电压监控芯片测量数据,才好分析

网友:
看电压跳变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两个,绿线 5V 对地短接也不启动,有时又好使了,搞不懂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现在手里还有一个,打开想修一修,它又好了,就这样时好时坏

网友:
先测输出端12V 5V 3.3V对地阻值。如果短路。那就是肖特管烧了。正常的话再查393 494

网友(2014-12-23):
遇到好几个,谁能弄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