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的主板,能正常开机进系统,显示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4-11-08):
华硕p5kpl-am se的主板,能正常开机进系统,显示器却不定时黑屏,黑屏的时候,显示器信号指示灯正常,能听到播放音乐的声音,亮屏后看到的就是黑屏时的画面,所以可以肯定系统运行是正常的,已经排除vga线跟显示器引起的故障,也不要说是屏保程序,各位维友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这情况 重点查一下时钟芯片附近的822 ,,
或者 楼主可以先上一片独立显卡看问题解决了不,如果解决了应该就是北桥芯片了。。

网友B:
重点  时钟和北桥的  条件  bios优先干下    时钟和它旁边的 排阻330 822 全换了看下

网友:
显示器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恩,参考着试试,不错的思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  时钟和北桥的  条件  bios优先干下    时钟和它旁边的 排阻330 822 全换了看下

恩,参考着试试,不错的思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情况 重点查一下时钟芯片附近的822 ,,
或者 楼主可以先上一片独立显卡看问题解决了不,如果解决了应该 ...

上独显是能用拉,但还是想弄明白这是哪的故障,你说的是一个新思路,跟时钟芯片也有关系?一直以为可能vga接口的外围元件故障,倒还没往时钟芯片上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  时钟和北桥的  条件  bios优先干下    时钟和它旁边的 排阻330 822 全换了看下

这个板   时钟和那个下面的330坏了 会出现抖屏的现象

网友:
显波器测黑屏之后的三基色,行场 是否有输出, 可能北板

网友:
查时钟和北桥

网友:
系统问题ma

网友C:
华硕的 一看到估计是突然间没有了供电才黑屏,,,估计要查下82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 一看到估计是突然间没有了供电才黑屏,,,估计要查下822了。。。

如果是突然没供电了,主机还运行正常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这个,   我个人感觉1.822   排阻            2.北桥

网友D:
我的主板型号一样,能开机,大约3分钟就蓝屏了。会是什么问题呀,蓝屏代码是D1

网友:
显示器黑了,音乐正常,证明只是显示输出部分出了问题。如果显示器蓝灯还是亮的,就是行场信号问题,查VGA 13 14脚波形或电压是否正常,跟他们连接的几个三脚管容易坏,好像叫A7的,去华硕料板上折几个,哪个电压不对换哪个,一换一个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主板型号一样,能开机,大约3分钟就蓝屏了。会是什么问题呀,蓝屏代码是D1

蓝屏的不会修,遇到这问题,基本上我把板上的灰扫一扫,油洗一洗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蓝屏的不会修,遇到这问题,基本上我把板上的灰扫一扫,油洗一洗它就好了。

不行呀,我都吹过了,清理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