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420 不开机 加 掉电维修

楼主(2014-11-08):
THINKPAD  S420
版号 LA-6921P
故障:不开机 加亮机后 掉电
这是前几天修的机器。主要简单的叙述下整个的维修的过程、
打保护隔离阻值正常、直接测上管电压  19V
再测3.3V   5V  电压   两无。
断电测阻值  3.3V短路
直接在PJ402 断开后。 后级短、正准备小烧一下、却发现EC 上已经烧个洞了
直接拿掉EC 后 3.3V 阻值恢复正常、换了一个、确定无误后。上电

待机0.026 开机 、能上电、装好散热后。再次开机能亮、但是掉电
这也是这次维修的重点了。
但是不上内存不掉电。(但是没有集显供电)
走了一些弯路、
期间换过 95831 、以为换的EC 不行又换了一个EC 、刷过BIOS 、都未能解决问题。

最后把U30 温控芯片拿掉后。还是一样的掉(又装回去了)。没有思路了、把板子放了一会、干其他的去了。
回来后再次拿起板、一个一个的测。当测到U30的时候
第10脚SMCLK  阻值为500多   第9脚 SMDATA 为0

终于感觉找到点 猫腻了。拿掉U30 后 SMB CK  和 SMB DA 阻值一样了。
赶紧的让 BOSS 找个 温控芯片。在一个 仁宝二代CPU  机器上找到一样的
换上后终于不掉电了。
像这种掉电故障的、修的少、思路也不是那么敏锐。但是功夫不负有人心。还是修出来了
把经验拿出来 和大家分享下。
这板子是板载CPU  如果换板、肯定不也便宜。
各位 觉得有用。就顺手给加点分分。

最后把 图纸  献上
联想E420S

网友A:
最头疼掉电了,楼主这种目前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
温控芯片坏相对来说还是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头疼掉电了,楼主这种目前还没有修到过。

掉电的 也确实不好修@~~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
U30是温控芯片吗

网友B:
这是个温控芯片吗,看着像内存供电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温控芯片吗,看着像内存供电一样

内存供电上 有SMDATA   SMCLK 吗

网友D:
你不是拿掉温控芯片怎么还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供电上 有SMDATA   SMCLK 吗

就是看到了这两个信号才说的啊,我说的不是1.5V电路

网友:
值得学习   很用心  经典

网友:
仔细检查才是重点啊!!!!!!!!

网友E:
拿掉 U30 也掉  应该是要你他一个电压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拿掉 U30 也掉  应该是要你他一个电压才行

这个芯片必须得装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拿掉温控芯片怎么还掉?

拿掉温控 也掉电   温控坏也掉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拿掉温控 也掉电   温控坏也掉电。

笔记本拿掉温控芯片会掉电?

网友:
菜鸟来学习啦

网友:
学习学习.长长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拿掉温控芯片会掉电?

不要说   你拿掉不掉电    不是每个机器都拿掉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