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70-us3三杀

楼主(2014-11-08):
三个技嘉,全部能亮机,无声音,声卡为alc888,从料板上找到3片,更换解决。是通病?

网友A:
楼主怎么只说结果啊,故障现象怎么不说出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只说结果啊,故障现象怎么不说出来啊

全部亮机,无声音。

网友C:
窝巢,三杀,怎么不5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部亮机,无声音。

兄弟看帖不认真啊

网友:
不是通病,是碰巧吧

网友D:
这种声卡芯片就容易坏,跟ALC662一个性质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只要是主板没有声音的,(排除了驱动问题)百分之九十都是D/A转换模块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窝巢,三杀,怎么不5杀呢

5杀是像楼主那样的大婶才敢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声卡芯片就容易坏,跟ALC662一个性质

ALC662二线的主板!技嘉的一线主板也爱坏声卡,不是通病吧。

网友:
现在换声卡芯片怎么收费

网友:
声卡也这么容易坏。。。

网友:
不错,精英945也有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