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铭瑄一块

楼主(2014-11-08):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nv桥直接干,干完亮机,亮机忘了照相了。包涵!(顺便问个问题,铭瑄主板没型号,怎么看)

网友A:
干桥有点辛苦啊,加点分鼓励一下吧,不知道干桥收费多少钱,给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桥有点辛苦啊,加点分鼓励一下吧,不知道干桥收费多少钱,给个参考

除了换桥都是30

网友:
我去,同行?

网友:
AMD的板子,桥死啦死啦的干活

网友:
是加焊了下好的 还是重植株

网友:
最后一个PCI槽子上有帖子,上边就有型号,这个应该是N61的。这板子加焊一下,好就好,不好就扔掉了

网友B:
主板的网卡芯片是你干掉的吗?

网友C:
我也有快杰微的板子,也是NV的单桥,cpu复位都有,就是不出时钟,就是木有BGA.--AM2的板子,时钟由桥送出。。。。。

网友D:
这类主板的型号一般贴在PCI槽侧面,有的贴24P电源接口侧面

网友:
单桥的主板除了供电外,时钟,复位正不正常也只有加焊桥了。

网友:
加焊还是换了

网友:
AMD单桥的特点就是这样,,,,

网友:
肯定是加焊吧,不然只收30

网友:
保多久啊,大概能坚持多久

网友:
原来是加焊啊,楼主辛苦了

网友:
干桥有点辛苦啊,加点分鼓励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的网卡芯片是你干掉的吗?

我也发现了, 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类主板的型号一般贴在PCI槽侧面,有的贴24P电源接口侧面

下次留意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快杰微的板子,也是NV的单桥,cpu复位都有,就是不出时钟,就是木有BGA.--AM2的板子,时钟 ...

专门修板的没有bga?